科脑845主板COMS不能保存

楼主(2009-02-07):
科脑845主板COMS不能保存,除了电池没电还会是哪里出了问题,,因为电池我换了新的.可还是不行.IO是W83627F   INTEL的南桥请问下是哪的事啊??

网友:
测量COMS跳线帽有没有2点几伏的电压

网友:
查电池到CMOS跳线帽的电路,
一般是电池-------经过电阻-------经过二极管到CMOS跳线帽

网友:
测量COMS跳线帽有没有2点几伏的电压 没有贴片电容漏电比较多

网友:
看看晶振起振没有..查查CMOS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
再没问题一般就是南桥了,IO不会影响的....对了,可以刷下BIOS...有的BIOS坏了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