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945plcap I/O会烫

楼主(2009-02-07):
斯巴达克945plcap  I/O会烫  就在插上220v的时候 待机就热 我换了一个新的上去还是会烫 请知情的人解释一下!

网友:
电压正常不。看看外围电路有无短路

网友:
测量5V 3.3V待机电压是否过高

网友:
电压高了,测量1117稳压集成块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