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100本子,点不亮

楼主(2009-02-07):
请教个问题,就是东芝2100本子,有时正常,有时插上电源自动开机,风扇在转就是不亮,
自动开机后关了,以后就不自动开机了,按开机后还是不亮,电流跳3,4次吧,停在0。8A,好像不过内存的样子,槽加焊过了不行,从网上看有好多人说这个型号的也有这个故障,是不是通病呢?这一般是哪的问题?
通病
点不亮

网友:
楼主,最好先用阻值卡打一下内存的阻,或换个内存什么的试,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电源板和主板的接触问题。楼主拆开机器,拿下电源板在重新插上试试。或按住电源板试试。接插座的接触脚加焊,一般能暂时的解决一下问题,长期使用后还会反复的,我是深受其害了。有网友说用飞线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工作量太大了,160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