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为什么测到jump会死机

楼主(2009-02-07):
rst为什么测到jump会死机 遇到好几次了 测的是ddr1的 是不是不能两条一起测

网友:
两条一起可以吧。。。。
以前好象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换MEMTEST+86看一下。
JUMP要等蛮久的,也有过等死机的。具体情况不知道。我弄的只有一台机子是JUMP死机的。到现在还是。弄不好。

网友:
基本需要久等。。如果只测好坏的话,可以考虑用微软内存检测工具试一下。

网友(2009-05-09):
我有两个内存检测到jump那里就报错。都是最后的1出现错误。不知道是不是倒数第二个颗粒有问题。

网友:
JUMP要等好长的时间,过程中按任何键是没有反应的,误认为死机。

网友:
搞好过一次,把两根单面256M DDR400原装条通过普通HY双面PCB合并,用原SPD修改就无法通过JUMP.后来改成DDR333的SPD,测试通过.

网友(2009-06-16):
不一定是死机,要等很久就好了。

网友:
如果只是测数据和地址线,过了Adddress line项就退出,完全测试的话,Jump是必不可少的,随机存储是内存最重要的工作方式。
很多朋友都说了,那是一种假死现象。可能和主板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