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LM520,点亮马上熄灭

楼主(2009-02-07):
新蓝LM520,点亮马上熄灭,采用的是715L1034-3二合一电源高压二合一板,灯管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彩用的是TL1451的IC,如果要代换的话,用什么型号的通用板代换最好.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电源

网友:
应该高压部分的问题 看下熄灭的时候可不可以看到背景

网友:
先把TL1451的第15脚 也就是芯片的过流保护脚对地短接试一下
如不行 再换高压板

网友:
试试高手,这是二合一高压板,我试一下,再问高手

网友:
只有两种情况,一般是高压板,灯管也有可能

网友:
我觉得也 是高压问题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这个1034的电源板,有几个通病,你要先解决好,
1.滤波电容。
2.补焊电压电路。
3.注意测量一下高压线圈(80LL15T)。
能解决好这几个差不多了,这个是15寸两灯宽口的电源板,这种机器坏灯管的可能性不高,我们去年平均一个月就要修200片左右这种结构的板子,基本上就是以上三点的问题~~~
顺便说一下,现在大量修三星的,如果对于三星的电源板,驱动板有什么问题想咨询,也可以提出,我会尽量抽时间回帖的~~~~

网友:
非常感谢洲记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