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的问题

楼主(2009-02-07):
自用一台IBM R30,原先的硬盘坏掉了,去二手市场买了个旧的20G的硬盘回来。我是用HX-IDE-K转接头挂在台式机上检测坏道的,检测无任何坏道,然后我就装到本本上了,结果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竟然找不到硬盘,但是进入PE是能够看到硬盘的,并且能对硬盘进行读写的,而且,我挂回到台式机上是能正常引导的。昨夜搞了一个晚上,实在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希望各位能帮忙想点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不知道LZ的找不到硬盘是指找不到系统,还是机器没有识别硬盘。如果分区表错误,是会做不进系统的。建议从光驱启动,MHDD测试一下。然后再是

网友:
你得在笔记本上分区或者作系统才好用 因为IBM的硬盘模式是LRC的

网友:
在BIOS里是能够识别到的
刚才准备用低格试试
发现选择是第几个硬盘要选1才行,一般默认是选0的
问时是好像移动硬盘是没有跳线帽的吧

网友:
笔记本系统如果在台式机GHOST的话,挂回笔记本不管用的

网友:
重新分区,重写引导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