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有轻微爆点声

楼主(2009-02-07):
声卡有爆点声请问各位是哪里的问题啊,听音乐太不爽了,在高音部分尤其明显,请高人指教啊

网友:
换芯片 不行换电容 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网友:
不在硬件部分。装个最新的驱动试试看!HP和现在的新机器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

网友:
驱动装了还不行的话那就是硬件的问题了..........那就把声卡换了看会不会啊.......

网友(2009-03-26):
先换驱动,不行再换电容,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
换个声卡吧,我的就是换声卡好的

网友:
驱动的可能性比较大,有些声卡可以用别的芯片的驱动,但是效果不好

网友:
是HP的本本吧,如何是的话,与驱动有关,还有一点是原来的是VS系统,改XP后会出现的这样情况,不行的话改回VS系统就好了

网友:
我的以前也一样,硬件问题,要不然就是接触不好,重新拔插一次,要不像我一样干脆换一块!

网友(2009-05-05):
可能是芯片周围的电容漏电

网友:
换一个USB声卡就行了
   USB声卡也便宜啦

网友:
换个喇叭,声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