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SC型号的I/O~高手进来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09-02-07):
天接到一个INTEL原装板,I/O坏,想更换,又没有相同型号,为什么SMSC的系列型号有很多啊,例如,lpc47m102s-mc; lpc47m133;lpc47m172等等都是格式为lpc47m***—**之类的。如果替换,是LPC47M的都可以么,还是要后面的三位数字要一致,还是最后两个字母要一致。请高手出来讲解一下原装板上I/O的此类问题,谢谢~~~

网友:
要后面的字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