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福扬fyi-597 vp3跳线和插针说明书

楼主(2009-02-07):
求助福扬fyi-597 vp3跳线和插针说明书,谢谢各位好心人了!小弟QQ501198913

网友:
这种老板子跳线说明都印刷在主板上了。

网友:
有几个没印, 我这个版是 rev:A

网友:
如果不懂维修可以试着插排线,USB先不插不会烧主板的,如果懂维修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网友:
最好有具体的说明书,没有说明书麻烦告诉我跳线的设置

网友:
主要是j50 j51-53,还有jp1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