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ddr1512m只能认到256m

楼主(2009-02-07):
金士顿ddr1512m只能认到256m 只测了电阻好像没有坏 有时又能认到512 请教问题出在哪
问题

网友:
如果是双面条就看下反面最头的那个电容

网友:
是单面还是双面的内存?!~~
是单面的测哈内存下面的电阻有没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