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板不启动,开机跑FF

楼主(2009-02-07):
技嘉K8 /754针的主板,开机不能启动,黑屏,上诊断卡跑FF,该如何解决?

电源换过,CMOS清零过,电池换过,所有设备都换过,还应该怎么测试

网友:
检查板的供电、时钟、复位
刷BIOS,……………………

网友:
新的?那首先应该从新将CPU装装好再看看吧,还是接触问题吧!!

网友:
跑FF的上论坛上一搜就知道了

网友:
哈哈哈,那就是主板坏了,换主板吧

网友:
拿去保就可以了

网友:
对呀,向楼上说的,新的你修了还保嘛?

网友(2009-04-22):
什么都没有测试怎么能说是那里的问题呢?最起码应该把电压 clk res等测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