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420 一插上电源 主板U4烧坏

楼主(2009-02-07):
U4型号4411  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换啊  不知道换了以后是不是还是像原来那样 一插上电源直接冒烟烧坏啊   高手请教!    烟台  青岛

网友:
4411是p沟道mosfet

烧的严重可能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
后极有短路  先排除短路再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排除后即短路呢  另外这个4411哪里有卖的啊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样问那你就没法修了。

网友:
你可以在市场上找4411参数一样得管来代替啊    4411后面得短路把电压啦低了.你把后面得负载断开看看

网友:
如果插上电源就冒烟的话,说明有严重短路,你把坏管子去掉,查看是否有其他短路,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直接再装1个P构造MOS管

网友:
可用5V大电流法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
你测下是5v电感短路,还是3.3v短路,逐步断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菜鸟 你说的什么多少V 多少V的我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而且怎么测我也不知道  晕  论坛里有教怎么测的文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