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5秒后自动断电?

楼主(2009-02-07):
我有一款笔记本,型号是IBM TYPE 2628,屏线掉了,然后开机的时候忘记了关机插屏线了,插一下电脑自动关机了,再开却发现开机5秒后自动断电,用诊断卡查看有跑码,但是5秒后自动断电了,请问是不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可能是少一组供电反馈造成的掉电吧
按你说的重点检查屏供电和高压板供电有没有保险烧掉

网友:
主板供电坏了  找会的人很简单 不会的最好别乱搞 一个保险的问题 但不是人人可以换的

网友:
谢谢安静静的提示!我去看看~

网友:
少一组电压,保护了

网友:
我看了,现在怀疑是不是MAX1632芯片的问题,刚开始开机5秒后断电,看电流0.8~0.9~1A(没有电池)断电了,现在有不能加电了,MAX1632 22pin有16v,23pin只有1伏多!

网友:
不用想肯定是有个管烧短路了,看下有哪烧燋了,不行就换个显卡看一下,再不行就换板

网友:
谢谢:"陈家乐"的回答,但是如果换板的话就失去了维修的意义了!你说呢?

网友:
做维修的关键是找到问题点
至于怎么修好那是从做生意考虑的
楼上怎么认为呢?

网友:
谢谢家明,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故障点比较难找,我把MAX1632这个芯片拿下来有放上去了,突然机器不能加电了,现在才怀疑到底是不是这个芯片造成的!

网友:
看看不接液晶模块部分还掉电吗?

网友:
不接液晶模块部分也会掉电!该不是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