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SP2907A可用什么管代换?

楼主(2009-02-07):
在线求助中,请问KSP2907A,PNP型,可用什么样管子代换,谢谢!

网友:
很多PNP的小功率管子都可以代换,比如9015。

网友:
60V600mA,Ft=200MHz。
可用2SD667。
很多小功率的管子耐压在35V左右,最大工作电流在100mA左右,代换需要看具体应用而定。
例如常用的8550,耐压和频率特性都不足,需要注意。
又例如曾经很常用的9015,耐压,最大工作电流,频率特性都比2907低许多。
要看清楚电路对这个管子的要求,选择参数相近的管子代换。

网友:
附上资料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