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管基极的波形

楼主(2009-02-07):
我有一台方正显示器,量得行管基极的波形如下图:

此波形是否正常,欢迎大家指正讨论?

网友:
很不正常。貌似是空载测量的。部份机器把行管B极悬空后测量到的波形就是这个样子的。
可能是行管BE结开路。

网友:
本来就是的把B极悬空测的.悬空应该也是方波的吧,难道悬空应该是这样的吗?

网友:
本来行管基极的波形就是要带着行管测的,楼主的测量方法可谓标新立异。
楼主认为悬空测量的波形应该是方波,根据是什么?
之所以波形会变成这样,那是因为行激励电路中的电容器与激励变压器初级电感振荡的结果。另外会对波形造成影响的还有绕组间的分布电容,漏感等。

网友:
谢谢了,真是学习了.因为原来的行管击穿了,所以我将行管拆了,在原来的行管C极和
地之间挂了一个灯泡,这样来测波形的,明天我再接上行管,测测波形,看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的话,那么我以前的思路全错了.

网友:
为了避免行管损坏,我还有一个办法。取一支快恢复二极管,正极接行管B极,负极接行管E极,这样既可模拟接入行管时的工作状态,又可以不装行管进行测量。又或者装上行管,悬空C极亦可。

网友:
今天,我接上行管,测波形,谁知波形没了.一测行管,又挂了,唉,郁闷啊.照上面那位大哥说的,在行管B、E极
间接一个二极管,如下图:

再量行管基极的波形,如下图:

电压为:

-1.183V,大家看,这个波形正常吗?另测得B+电压为

我是在行管C极和地之间挂一灯泡测的,如图:

唉,现在都不知如何修啦,将逆程二极管都拆下来量,没坏。现在好像只有高压包有问题了。还有一位仁兄说行推动变压器次级短路,大家说这个可能性大吗?

网友:
啊,上面说错了,行管基极电压为- 0.183V。

网友:
从激励级空载测量的波形来看,推动变压器绝对没有坏。否则是不会有振荡现象出现的。
7#的行管基极波形正常,万用表测量行管基极有负压也属正常。若逆程电容和HV反馈电路没事,多数是高压包了。
高压包损坏或逆程电容变小会导致开机瞬间烧行管,HV反馈电路不正常在开机时一般能听到比较强的高压声

网友:
经行管不是开机烧的,是开了几次机才烧的.此机本来好好的,开着开着突然行幅不可调
,亮度很高,跟着黑屏了,行幅管测过是异常,不过已经换了,请问HV反馈电路应该查那
里呢?是查高压保护电路还是行逆程肪冲到行场小信号处理芯片那里,行场小信号
芯片TDA9111也换了.现在可能真的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crt显示器行管坏后,首先解除二次电源(升压型),检查行逆脉冲电容是否正常,然后可放心商行管,
行管一定要正品

网友:
检查TDA9111 15脚外电路是否有异常,若没发现异常可换包一试。

网友:
这个坛子真好!
来坛子不久,发现这里高手云集,高手相互真诚讨论,菜鸟看贴学习实战经验。
得道者得天下,祝论坛兴旺、名扬天下!

网友:
是啊都是高手啊,我买了个示波器还不会用呢看来要多学习了

网友(2009-03-21):
做人要厚道,看贴要回贴!

网友:
断开二次升压 加点应该可以 进一步观察

网友:
看来有可能是高压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