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8通电没有信号输入

楼主(2009-02-07):
飞利浦190EW8通电没有信号输入   电源灯亮了是红色  会不会是驱动板上的MCU坏了    有没有哪位大哥修过这样的显示器     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你买个通用板代换,懒得修。

网友:
可能是屏上的IC坏了

网友:
先用好的屏试试``或者你测下屏线的电压是否有

网友:
红灯的话嫌疑最大是驱动板,用通用驱动试试看能否点亮,能点的话可能就是mcu有问题了。

网友:
应当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是MCU的问题.只要换掉写上愿程序就可以!找不到就只有换驱动板了!

网友:
谢谢  大家     我换了个驱动板       ok了

网友(2009-03-20):
我也有一台,是杂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