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845进系统后就死机

楼主(2009-02-07):
一杂牌845进系统后就死机是怎么回事?
(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不是别的问题)
想问一问各位有没有修过的?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主板上有好多电容已经鼓了
换上了还是不行。都是换的新电容,现在开机还是好死机,蓝屏。
系统都做了,没有思路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肯定是主板的问题,而且电容已经换过,那么应该查查各处电压、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fly]如果供电都正常,外设也完好,CPU和桥的温度也正常,你可以刷BIOS来测试[/fly]

网友:
你可以刷一下BIOS,或者换个电源试一下,然后就到深入了,MOS管有没有烧,打阻值,量电压

网友:
我这也有块板一进系统就死机,系统都装不了,我用另一块一样的板装好系统后用这块有故障的板,一进系统就当掉了,原以为是bios的问题,吹下另一块板的BIOS换上也一样,不知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硕泰克的也是。电容鼓了,换新无显示。

网友:
查各供电管...电源IC或IO``````电容质量不行长时间运行后,可能会损坏到周围元件.......引起工作不正常稳定引起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