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 主板不开机.求教开机原理

楼主(2009-02-07):
io: SMSC LPC47M172 -nr    不开机.开机键有3.3V电压...IO .到绿线.正常...   哪高手.告诉我.这种问题..一般..怎么检测...一般会坏什么东东..

网友:
就是IO坏了啊,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
INTEL的主板,这个IO太容易坏了

网友:
上CPU没有
上了U不来电的话,把IO下了 插上电源插头 量下IO的92脚  看是不是1.5V左右  如果没电压 是南桥坏了
如果有电压  上个好IO就好了  [当然上了好IO以后 这个电压会变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