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主板 跑c1 为什么是南桥虚焊啊?

楼主(2009-02-07):
今天修了一块技嘉865的主板 跑c1 查内存供电 时钟 ad线都正常 偶然发现按住南桥可开机 加焊后正常
请大侠指点为什么南桥虚焊会跑c1
主板
技嘉

网友:
应该技嘉主板发热比较大吧!

网友:
有些板内存槽上的系统总线,连着南桥

网友:
请问下如果测得系统总线电压正常的话,能排除南桥问题吗

网友:
内存有条系统总线连着南桥的吧!!

网友(2009-05-04):
内存有两条线连着南桥,一代91。92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