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在烧录MCU的时候都用的什么工具

楼主(2009-02-07):
我是新手,新问各路高手,你们在烧录MCU都用的什么工具,可否推荐一下.

网友:
液晶编程器(8合一的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191-1-1.html

另需要一个280U或580U,或3000U,当然还有其他厂家的

网友:
要多少钱啊,哪种好一些,常用的点屏工具有哪些啊,感谢楼上两位指点

网友:
我用ISP TOOL V9.0 +  西尔特3000U,两个配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