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02-07):
有一块ASROCK P4I65G主板
修了三天
还是修不好
请教请教各位

网友:
故障现象是什么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系统黑屏

网友:
1:换个显示器
2:重装系统
3:换个硬盘
4:修

网友:
看看内存插槽边的那个场效应管是不是发热很严重啊!再看看AGP插槽边的两个管子有没有问题!我手里也有一块和你的板子。你测一下这个三个管子的电压,看看是不是和我手里的一样。
       G    D    S
AGP供电管  10.7V 3.3V 0.4V S极对地电阻为100欧
内存供电管    5V  3.3V 2V  S极对地电阻为30欧

网友:
安全模式可否进?主要检查下U供电是否稳定正常

网友:
换个硬盘看下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呀

网友:
我刚修了和你一样品牌的板.478针的..内存供电管4500坏了...我就直接1和8焊了,交客户正常用了一些时候,打电话说不也不行.我拿回店测试..装系统时正常,怎么也进不了系统.然后试着将4500用8558代换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