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00

楼主(2009-02-07):
ASUS P4VP-MX
修啦一个星期
诊断卡是00
请教请教
谢谢各位

网友:
兄弟
刷了吗?

  量了吗?

  就这样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不说清楚怎么回答你呀LZ

网友:
什么都正常呀!

网友:
神仙才能回答,什么都不说。跑00谁知道是什么问题。以前见过卡跑FF的,居然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