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7-S 主板一开机就断电报警

楼主(2009-02-07):
最近试了试超频功能,超了一晚上后结果死机了!重启后一开机自检就断电报警,故障测试卡没码显示,谁能解释下是那部分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
主板超频保护吧,先把CMOS放电试试呀

网友:
没用的啦!!该做的都做了!BIOS也重刷了!!就剩ATXP1没换了。。。。。

网友:
CPU超挂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