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i845ea板子开机pos卡显c0,求救!

楼主(2009-02-07):
内存是好的 换了新的内存都是一样。诊断卡在c0就没有反应了,不走代码 求救

网友:
上CPU假负载测量关键点看看电压

网友:
如果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先BIOS后I/O,CPU座,南北桥

网友:
我修过很多这种现像的机子,重做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