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七彩虹KT400A主板掉电

楼主(2009-02-07):
如题,上假负载不掉电,可持续工作。但是上速龙 xp 2000+,代码刚开还能到内存的C3 C5等才掉电,再后来到C1就自动断电,量绿线电压,还是低电平。
我的判断是CPU供电电路带负载能力不足,很有可能是场管不良,下午都换了新的,没想到还是不行,故障依旧。想明天把电容都换了再试试,虽然看着都挺好的,也怀疑电源IC(HIP6004),但是没有这个型号的备件,少见啊。
上假负载,VCORE 1.62,上U后也有供电,内存供电2.6,总线电压2.93,时钟都有,VDDQ1.5.
谁修过这种问题的板子,指点下思路,如果换了电容还不行的话,又该查哪里呢?
问题解决了,真想不到:前几天有顾客的板子坏了,我就把这块板子给他换上了,谁知到工作正常,不掉电了。他用的是速龙1200+,谁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明明知道板子有问题还给他换上,鬼使神差!虽然换个CPU好了,但是我认为板子并不是没有问题,因为CPU换小了,这说明低负载的情况下,主板就能承受,但高负载下就有问题。不是vcore供电电路供电能力不行,就是温控电路有问题,但是那块板子俺没有见烧不死芯片!

网友:
先换个CPU看看,这个板子重点查下北桥

网友:
我修到过一块845的板子跑到26后掉电,后来重刷了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