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ICH4主板5VSB(紫色线)对地短路

楼主(2009-02-07):
一块杂牌主板(P4-845GL-ICH4-IT8712)的5VSB(紫色线)对地短路,同时会自动上电。已经排除了I/O芯片,1117管,PS/2,USB接口(已经拆掉)但还是短路。另外自动上电后南桥(ICH4)发烫,但是5VSB应该不是直接供给南桥的(是经过转换后才供给)吧!
到此,修不下去拉!望高手赐教!

网友:
测量SB供电,如果有AGP插槽测量SB和AGP共用的MOS管,另外一般CH4的SB发烫如果不是供电问题就是桥挂。

网友:
测电源插座到南桥 的电路哈 看有没有问题 再检查AGP插槽下的MOS管哈

网友:
一般来说就是AGP旁边的MOS管坏了,换了还是不行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拆了网卡芯片,还短路一般是南桥,注意一点周遍电路上的电容和二极管坏了也会有同类的故障

网友:
三个字,南桥挂

网友(2009-04-16):
建议楼主首先要搞明白该板子采用的开机触发芯片是IO芯片还是用南桥芯片,这是修该故障的着手点!

网友:
量一下USB对地阻值

网友:
换板吧,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