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65PV主板玩游戏死机

楼主(2009-02-07):
从二手市场上购买了一块昂达865PV主板,使用十多天至今,经常性死机,无规律.已排除显卡,电源,内存,这方面的原因,今天拆下来发现该板是被维修过,AGP供电管被拆换过,不过供电是正常的,
也不知怎么搞的,我把CPU风扇换个新的,再开机,诊断卡跑RF,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请求高手解决问题,

网友:
昨天弄了下,又可以跑码了,就是不能玩游戏,例如CS,红警,上网看电影都正常,一玩就卡在那儿,不动了,重启又可以正常使用了,装系统都正常,电脑打开,只要不玩游戏,一天都没有问题,望高手给予解答。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建议先换显卡

网友:
会不会是AGP管老化了,玩游戏就供电不足了

网友:
楼上说了显卡那边了,在这我加个有没有试过换CPU座,或者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