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45GL 维修到没有思路了...

楼主(2009-02-07):
起先是不触发 后经跑电路发到有一处断线 补线后可以正常加电触发

但CPU不工作 诊断卡不跑码 上假负载后测量 发现无复位 经过跑线排查后发现

内存插槽旁有二个MOS管阻值不正常 替换掉以后CPU复位电压有了 但PG信号不正常

而且伴随着PCI上也没有复位了。。 请大家给个思路 到这里没思路了 是按全板没复位

修吗? 还是按PG来修?

网友:
如果CPU供电正常,还没有PG的话
换一下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