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57S亮度问题

楼主(2009-02-08):
开机有正常画面 说明驱动及电源没问题 可是 亮度一闪一灭 灭时全黑 亮时屏幕中间可以看到较暗图像 向四周逐渐变暗
考虑是高压电路问题 可是 打开后盖 又一切正常了 让顾客拿走说是观察后再说  用一周后又出现同样的毛病 这次又是打开即好 让人无处下手 认真观察未见虚焊 迷惑中
大家遇到过之中情况嘛

网友:
灯管或灯管线的问题居多!

网友:
灯管的问题吧!!拆开看看吧。

网友:
感觉不是 这种一闪一灭是有频率的 我看像是控制电路出问题了 比如给高压板的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