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0不亮了

楼主(2009-02-08):
三星P20有时亮有时不亮,不亮的时候陈诊断卡跑280A,不知道要动哪里了

网友:
桥虚焊,按桥有无反应。

网友:
没用过诊断卡。。。。时亮时不亮,亮的时候使用正常吗?如果亮的时候烤机器都正常,建议先把板子主要IC补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