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浦150X mcu程序

楼主(2009-02-08):
我有一台飞利浦150X 显示器,指示灯亮灯管亮 黑屏亮度对比度不可调,应该是mcu程序有问题吧,那位大哥有程序的可以提供一下吗?!

网友:
应该写24C16的程序,MCU程序很少坏的,你自己找一下,有的是24C08

网友:
谢谢!我试了一下是24C16的问题,但到哪里找程序啊,我的编程器是easypro 90b的却读不到,用哪款编程器才能读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