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接VGA无显示接DVI接口则有显示

楼主(2009-02-08):
手头上有一块8500GT 256M 128BIT显卡,接VGA接口无显示接DVI接口则有显示,请问各位可能是什么问题。VGA头已经换过。

网友:
GPU的VGA输出坏了,买个转接口继续使用就行了。

网友:
回复#芯亿电子
由于你的是DVI可以使用所以先查TTL电路,如果正常问题出在GPU上

网友:
谢谢各位。,马上查一下TTL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这里有几块富彩显卡也是同样的问题。门电路我也换过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