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飞 电流跑0.91A!!!不掉电!

楼主(2009-02-08):
小本本, 主板是长方形的,  长大概30CM  宽大概13CM    周边比较整齐。
上电触发  电流跑 0.25 0.85 0.90 0.91 0.90 就不动了! 也不掉电。 CPU发烫了。 CPU比较特殊,没有可用的假负载。 测的BIOS 没有抓取。。
  打内存槽  阻止正常,   该板没MINI槽。。 没打印机槽、
没有IC 或者元器件发烫,  北桥有点热,上面有个小风扇。。

  现在我是没思路了, 想请教兄弟们了。。

网友:
啊 难修的板子到你手上了  即使给我我也不敢保证能修好 所以你只能仔细研究研究了  先排除内存后  这个板子集成显卡的 要是没进水的话很容易坏显卡

网友:
用示波器测BIOS  有没有波了,没有就换北桥/

网友:
兄弟各电压输出情况如何?先看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