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严重花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09-02-08):
IBM T30的机器 严重花屏 外接正常 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肯定屏坏? 我拆出屏 试图用驱动板点 可手头只有DF19单6的屏线 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屏线? 点不亮 白屏
点不亮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断了,先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屏线是否断了。。不是的话,可能是屏线接口虚了,按压试试

网友:
屏线没断就应该是屏了,这屏挺贵的

网友:
换个屏试试 在没看到情况前不敢贸然下结论 显卡坏也会屏花外接好

网友:
原屏的型号是TX36D37VC1CAA 难道这种屏不能用驱动板点?

网友:
显卡有问题也会导致这样的现象.LCD跟VGA在显卡里是不同的模块.最好先确定屏的好坏再做结论.

网友:
是的 我现在就是要先把屏点起来 要是点不起来 啥都没用 正在找屏线

网友:
这个屏用驱动板点 怎么都点不起来 都是白屏 怪哉 起码在本子上还能花屏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不管怎样先拆开屏线接口处 分分钟的事

网友:
屏线打阻值,排除屏线的问题,致于屏可以用的小二十针转大二十针的转接口,如果没的飞几根线,用其它好屏上去试一下,可以排除屏的问题,如果不是屏线和屏的问题,你说那里还可以引起花屏

网友:
显卡坏了,外接也有可能正常的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一样一样的排除吧,1 显卡2屏线接口有没有虚焊3屏线有没有问题。如果上面都没问题,就是屏坏了。

网友:
内存有问题点得亮还是会引起花屏的故障的,开年后也接到一台华硕本本 用到用就花屏。有时开机就花屏,有时用一会花屏, 重启花屏。用软件检测内存 有显示芯片故障 直接换一条内存搞定/原来是256M的 换了条金士泰512/333的 故障排除!

网友(2009-03-17):
我感觉显卡的可能性大 遇到很多了

网友:
t30,显卡坏得较多.不过也应该先点屏看看,难点的话去找个同样的机试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