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00 上电后电流到0.03后不动了, 按键灯都不亮

楼主(2009-02-08):
DELL600 上电后电流到0.03后不动了, 按键灯都不亮 给点思路吧朋友
DELL

网友:
是不是DELL D600啊 待机电流0。01A 有时插电后电流会从0。02A闪一下到0。01A。感觉你的板子好像有漏电的地方。SMSC重点怀疑。

网友:
I/O 我换过了. 还有那里有问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谢谢,

网友:
在顶顶,没有朋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嘛??

网友:
南桥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是CPU电压没有上来

网友:
先测试各个电压是否正常,如1.5V 1.05V等

网友:
这个故障多数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吧.先测量下各档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2009-04-17):
看后面是不是有电压对地了。

网友:
0.03的情况下,基础电压还有吗?正常吗?

网友:
看看1632 7pin和23pin在按下按键时有没有电压过来,没有就查下U73或门和IO,有就把1632给换掉

网友:
应该先看下S5下电压的状况,看看是不是都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