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2-08):
昨天接到一块精英S648CO+S964LA2的板子,
刚接到时跑C1不过,查了许久,故障依旧,便放到一边了。
今天一来再看,怪了,一切正常。短电再看,故障又出现了!
晕了…………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未都正常,BLOS也刷了N个都不行!
强调一下,早上点的时候,第一次哦。开机,关机都正常,只要段了电就不行啦

网友:
芯片,都加焊下吧,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1:看一下U座是否虚焊
2:查一下CMOS跳线
3:内存到北桥之间的AD对地阻值(北桥虚焊)
4:IO和南桥
5:测一下开机电压,可以跑一下开机电路和复位电路,重点查一下PG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