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南桥芯片代换

楼主(2009-02-08):
请教一下:VIA8237R能用VIA8237代换吗?

网友:
我也一直期待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
不可以,但反过来可以代换

网友:
     代码:  <TEXTAREA class=textarea1 onmousedown=this.select() onclick=this.select() name=textfield rows=22 cols=50>学习中< /TEXTAREA>< /P>< /TD>< /TR>< /TBODY>< /TABLE>

网友:
     代码:  <TEXTAREA class=textarea1 onmousedown=this.select() onclick=this.select() name=textfield rows=22 cols=50>学习中</TEXTAREA>

网友:
要不短的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我是一个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