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笔记本待机电流正常应该是多少

楼主(2009-02-08):
AMD CPU     机器以前没修过  机器情况:不上CPU时插电电流直接上到0。2A多自动掉下来 按开机键后电流上到0。2A左右自动掉。加CPU 内存后,插电电流直接上到1A左右,过会自动掉,按开机键电流一下到1A左右几秒后自动掉到0A。在加CPU不掉时,测主板各电感有电压,CPU供电0。8V左右,内存1。8V。
换过CPU电容。MAX8760。高端管电容。换过显卡供电MAX1844。显卡供电电容,MAX1844高低端管,高端管电容。显卡对地6欧左右。不掉电时测过BIOS数据线脚有电压跳变一次到3。3V左右。
现在不知应该如何进行下去。

网友:
补充一下,在上CPU不掉电时,CPU不热,风扇不转。但主板有个红指示灯亮。

网友:
机器最后BAG加焊了CPU座,330度加2分钟左右,冷却后加电,第一次自动开机,电流升到1A多时有跳变,一看有戏,关机。拔电再插,不在自动开机,待机0。05A,开机后正常亮。一直测到下班没问题。明天再测,感觉应该修复了。

网友:
我做过一个板子的CPU做一次好几天就不行,CPU座不好做吧?

网友:
是啊!我感觉CPU老是做好后没到一个月都要返修的。我修了5台HP V3000的全都返修回来。

网友:
不知道 楼主的本  摔过没有 我碰到一个摔过的  没查完  也是 到0.2掉电

网友(2009-03-13):
這應該不是CPU座空焊的問題~
電源還不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