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102笔记本短路

楼主(2009-02-08):
客户拿过来时插上电流表到4A,我取下电池然后再开机电流表1A左右,拆开机取下主板,供电都正常,北桥发热,我测旁边的小电容1欧,北桥上的电容也1欧,北桥旁边的小电容我用排除法试过了,没有击穿,我现在想做北桥,不知道是不是肯定北桥坏了,北桥型号NQ82915GM?
笔记本

网友:
那就拆了北桥再测试咯,一般最好先量量到CPU的AD线或者到内存槽的阻值看看。

网友:
可以用强加电发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