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BW问题

楼主(2009-02-08):
接了三台三星940BW液晶的问题,菜鸟一只,特向各位高手请教.
两台为开机亮一下黑屏,重开电源后,能支持一段时间,后又黑屏,如此反复,不知故障点出在哪儿?
还一台是花屏,主要表现为有横条,无图像,是不是MCU的问题,刷写什么程序

网友:
那2台开机亮一下黑屏的
故障是:1,电源次级输出电压低或者滤波电感虚焊
        2,灯管接触不好
        3,高压板有问题
就这几个方面

网友:
前两个应该是电源板的事。

网友:
最后一台最好用驱动板代一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的驱动板.则MCU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在另一个论坛也回复过你了,
这种故障,通常就是电源板上的高压线圈问题的多,这个机器易坏这个,常用的三星高压线圈有,TMS92515 TMS91365 TM-1017 TM-0917 TMS92920CT TMS92903CT 这几个型号当中,TMS92903CT坏的最多~~~~~~~~~
至于另一台机器,是不是GM5726的芯片?这类机器容易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