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

楼主(2009-02-08):
请问各位老师。。
每种牌子的主板的开机电路是不是都一样的~
例如技嘉的板,不管是845或者是915或者是945的板~开机电路都一样的吗?

网友:
自已跑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
肯定不一样啦
自己跑跑就知道了,

网友:
建议先看看电路图把,再跑跑电路就会心里有数了!!

网友:
不是的
最起码io南桥不一样

网友:
不是同一型号的板,很少有相同的开机电路设计(山寨除外)。但是归根结底,原理都是相同的,所以把常见的几种触发方式搞懂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2009-04-03):
不是同一型号的板,很少有相同的开机电路

网友:
一般象83627 之类的都参与开机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