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85KR2-DC故障

楼主(2009-02-08):
SL-85KR2-DC 主板,以前能上CR2.4CPU,现在只能上CR1.7CPU了,电源管理芯片换过了,故障还是依旧,BIOS也刷过了,还是没有解决,VID0-VID1为:00100,请指点下一步如何办.

网友:
补充一下:CPU座边下的几个电容换了,

网友:
更正85DR2-DC

网友:
上C 2.4时是什么故障现象?
无VOCRE 还是不跑代码?

网友:
不跑码,复位灯常亮,CPU没有温度。

网友:
用1。7的时候,通电开机要等5秒后才能跑码。更正:上2。4的时候不跑码,复位灯不亮,

网友:
请同行们指点!!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上2.4的时候
测量一下VID信号电压
如果不正常
U座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好象C2.4是533吧,c1.7是400,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