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不管用

楼主(2009-02-08):
今天修拉一块技嘉8i848p-g的主板
问题是键盘鼠标不管用
电压正常。排容也去拉。
插上键盘后有电但是按下任何一个键都 滴,滴,滴,滴响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5V电压有吗?
I/O是ITE的吧?这个常坏,换它试试.

网友:
你的键盘里面是不是联电了!?

网友:
见过一次,是IO有问题,代换一试

网友:
量下电压,OK了就跑到I/O的电路,又没问题就换I/O,再不行换南桥

网友:
先量电压,再跑I/O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