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EIZO E76D,行管不起动,行管B极有-0.5V电压

楼主(2009-02-08):
输入信号后,有正常的开机反应,绿色灯亮,但是黑屏,不显示图像!!
灯丝亮,没有高压,行管不启动,行管B极有-0.4V左右的电压,行管E极电压:65v。
请高手指点:
黑屏

网友:
这种显示器修起来比较有难度.其一般采用偏转和高压分开的设计方式.你给出的是偏转部分的测量参数.这应该是正常的.检查高压部分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
E脚开路了,E脚是接地的哪来的电压·············

网友:
E极电压65V,不可能吧。。。。。。。应该是行管C极电压65V,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