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检修请教

楼主(2009-02-08):
一电源,20PIN插的,主板是24PIN的,因被朋友插错(插到24PIN主板插口的正中间位置,奇怪他是怎么插进去的?)导至电源5VSB部分烧坏。拆开可以看到紫色线中的整流输出后面的滤波电容鼓包了,该路的变压器附近像有发生弧光,但查看了附近的零件没看见那一个曾经炸过的痕迹,再查得5VSB的开关管BCE3脚全通,坏了。保险管烧断了。更换以上部件上电,刚上接上电源亮光一闪,保险管又烧断了。看来还有坏的,但不知出于何方。

网友:
保险管坏了!先往前查吧!

网友:
整流桥部分是否正常,一般辅助电源管不会白烧的,连那个三极管945还有它附近的稳压二极管也会烧的。一般紫线输出如果有阻值,辅助电源换前面三管就会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
从做工上看这个电源很垃圾的 烧成这样修复得几率不大 隐患也不少 即使修好了也不一定用得住 几十块钱得东西建议换掉 要是因为这个再烧个别得东西 就亏大了 有那时间还不如修个把握点得东西 肯定利润比你修个电源要高

网友:
3楼和4楼说的有道理,太杂牌的东西就不要浪费时间了,除非有价值才修》

网友:
整流桥部分是否正常,一般辅助电源管不会白烧的,连那个三极管945还有它附近的稳压二极管也会烧的。一般紫线输出如果有阻值,辅助电源换前面三管就会有电压输出的。
引用 网友A:

后来断续查了保险管后面的整流桥,真的有3个坏了,换后5V,12V,3。3V,-12V,-5V供电正常但问题还有一个:+5VSB的电压不正常,它的电压从7V一直缓慢的升高到10V,是什么原因呢?去年也修过一台主板,原因就是插上键盘就坏,一连坏了3个键盘,以为是主板坏了。经查后主板正常,后来才发现是电源的5VSB的电压不正常,也是慢慢的升高。导到键盘电压升高烧坏。当初是直接换新电源。但现在这个电源是朋友的,现在遇到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它。请大家指点一下,这个问题一般出于什么原因?

网友A:
后来断续查了保险管后面的整流桥,真的有3个坏了,换后5V,12V,3。3V,-12V,-5V供电正常但问题还有一个:+5VSB的电压不正常,它的电压从7V一直缓慢的升高到10V,是什么原因呢?去年也修过一台主板,原因就是插 ...
引用 网友B:

5vsb不稳定可以查查该路的稳压电路,或者直接更换光耦(光耦的限流电阻也要查),再不行更换tl431。电容的失效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不过这个电路有反馈回路,还是重点考虑反馈问题先吧。

网友:
光耦可能性大

网友:
同意4楼说的,这个电源看上去真没修理价值~~~~

网友:
光耦听说不可以随便代换的对不? 不知能不能找到一样的. 谢谢大有,我再查查.

网友:
光耦常见的是p421和pc817,前者长城电源多用,后者是线性光耦,不过我拆解过很多atx电源发现都是pc817居多,电路上也没有什么不同,不妨试试。

网友:
我看了下光耦,的确上面有817的数字,请问大只佬兄,根据这个情况是不是光耦出问题呢?

网友:
我看了下光耦,的确上面有817的数字,请问大只佬兄,根据这个情况是不是光耦出问题呢?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有可能,因为光耦只是反馈端和输入端的主要连接元件,和它牵连的元件比如光耦两端的限流电阻、tl431都有可能有问题。常见的电压波动大、不受控或者持续改变都应该考虑光耦周围的电路故障。pc817很多旧电源都可以拆下来,买新的也不算贵。建议你按照光耦、限流电阻、tl431、电容这样查下去,费不了多少时间的。

网友:
杂牌电源倒不值几个钱,我同情的是被插过的那块主板,现在怎样了?

网友:
竟然用4只二极管整流 真会省啊 这样的电源不修也罢。。。

网友:
回楼上的, AC转DC不用四只二极管或一只桥堆还有什么?

网友:
遇到这个情况,先串个100W的灯泡代替保险管。

网友:
现在炸管的问题解决了, 还差电压的还没解决.

网友:
你还没找到原因就又上保险 不晓得还要烧好多东西 如果是练手的话还可以修 建议你每个元件取下检测 串个100W的灯泡代替保险管 但愿你那变压器没被你烧坏

网友:
大只兄: 我更换了光耦,更换了TL431,更换了5VSB输出处的滤波电容,都未能解决问题,附近电阻经检查未有发现异常,怎办?

会不会关系到换上的那只电源开关管有问题?

网友:
大只兄: 我更换了光耦,更换了TL431,更换了5VSB输出处的滤波电容,都未能解决问题,附近电阻经检查未有发现异常,怎办?

会不会关系到换上的那只电源开关管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光耦连接的三极管(一般是c1815或c945)也换掉试试。按理说你大部分关键元件都换了,距离成功应该是一步之遥了。假如还是不行,要怀疑一下其他问题,比如变压器初级绕组有无短路之类的问题。电源开关管不关事的,耐压够,同类型的就可以了。还有,辅助电源初级侧有电解电容的话都拆下来换掉。

网友:
电源开关管原来(烧掉的)是:C3150   ,因没有找到型号一样的,所以从另一个坏电源上找到一个也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 PH   BUX85    m9315代上,  我在datasheet上找了参数对比过, 功能是一样的,但功率小了些.  辅助电源初级侧没有电解电容, 只有在光耦的的反馈输入端才有一只1UF的电解电容,  C945我拆下测量过像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的话,找个近似的变压器换上去试试。有反馈电路在,大部分的辅助电源变压器都可以替换。除此以外,我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
应该是辅助电源部分有变值的元件,热稳定性差,只有用代换法法一个一下的试了。

网友:
换个电源行了,这样的电源修起来也不稳定,万一把板子烧了损失更大

网友:
楼上兄台可曾想过测量或更换开关管基极的那个小三极管?

网友:
回午夜兄台,开关管基极那个小三极管测量了的,根据测得的情况看不像有异常,因这几天忙,所以还没有代换检查。

网友:
回午夜兄台,开关管基极那个小三极管测量了的,根据测得的情况看不像有异常,因这几天忙,所以还没有代换检查。
引用 网友B:

你可真够忙的。这个电源已经拖了好久了吧。换个三极管用不了多少时间的,实在修不好就算了,不符合经济效益啊。

网友:
数字表测量三极管,二极管极不可靠。还是指针表的10K档比较好,电压高达9~15V,对于一些未完全击穿的管子很有效果。

网友:
开关管基极那个小三极管是945,换过了,情况还是一样,不见好。变压器因没找到相同的,所以没办法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