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学修WinFast GeForce3的卡--花屏!

楼主(2009-02-08):
在本论坛也学习了一段时间了,也没找到如何拆显存上的散热片好??
看了下,我想应该是用散热硅胶的吧!
各位高手你们是如何又好又省事的将它拆下来的?可指教一下吗?或给个连接!
我想先加焊一下显存,是否可行?
图一

图二

以下是错误信息,高手是否给个意见: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7975808
FBB[31: 0]               0
FBC[31: 0]        12741874
FBD[31: 0]        10341118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8 A17 A21 A2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D14 D15 D27
Read    Error Count: 12756220
Write   Error Count: 18302580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掂一片信用卡就可以用罗丝刀撬起来

网友:
如果卡是自己的你可以用任何一种方法拿下散热片,如果卡是客户的,他同意你拆散热片你也可以用任何一种方法,再上张显存图我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
谢谢版主了!!
好了,我是加热后撬下来的.

网友:
先看有无掉件,换个软件测试一下如果你用的是MATS4.78你可以换一个低版本的重新测试一下
照你的图说明以后显存出现问题有可能是存在虚焊或者GPU开焊
U401 U402 U406 U407 U408

网友:
谢谢版主指点!
还要继续努力学习,提高技术

网友:
U401 U402 U406 U407 U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