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H770-KG方正显示器

楼主(2009-02-08):
前辈们,本人是新手,遇到个难题,我解决不了,所以向前辈们请教下,一台FH770-KG显示器的按键,按下去不见有菜单,可是能麻木的去调,按键有电压5V正常,请在线的前辈们给我个答案,小弟急 ,在此谢过

网友:
菜单功能正常,但不显示菜单。
查视放板。

网友:
你先调一下面板上的功能键.看是否有对应的功能变化.如果有.检查视放电路菜单部分.检查行脉冲电路.如没有变化.重写ROM资料.代换MCU

网友:
我已经解决,,谢谢指点,,,难道虚焊也会引起这种问题?郁闷,,,真的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