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ibm r52出了一个奇怪的故障(附图)

楼主(2009-02-08):
各位高手。我的笔记本ibm r52出了一个奇怪的故障,用电池使用一切正常,就是不能插适配器,一插适配器就掉电(即使是在笔记本用电池的使用中,一插适配器立即掉电,电脑关机,好像是掉电),但适配器能对电池充电(关机状态),单插适配器也不能开机,只是全部灯闪一下,就没有任何反应了,适配器电压始终正常16v,由于没有搞过笔记本,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一直维修台机,没有维修笔记本的经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今天,又测了一些点的电压!具体如下图,望高手解答原因,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先换个充电器试下啊

网友:
好像是过压 过流 保护吧 是原装得适配器吗

网友:
适配器没坏的话,就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是第一次搞笔记本,还没有搞清楚笔记本的具体工作原理,只是这两天大致找了一些资料恶补了一下,很不成熟,很不成熟!我是一边对照点位图,一边对照线路图,已经把我搞得头晕眼花,我不太明白这款保隔电路具体要查哪里?有这方便的资料吗?谢谢你,至少让我看到了希望!真的万分感谢!!!

网友:
保护隔离就那几个元件,对着电路图进行地毯式的测量,这种笨方便很多时候很好用的

网友:
呵呵,你先更换个电源适配器看看

网友:
没错没错~~学习~~

网友:
请先测量q34.q36.的5.6.7.8.都应输出dc16v.如不对这部份元件有问题了.

网友:
我看还是Q34性能不良.或是其周围电阻有问题.学好电位计算就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不懂帮顶不懂帮顶不懂帮顶

成功断 -1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