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焊接问几个问题!

楼主(2009-02-08):
1. 安泰信8205,能焊IO,IC,BIOS芯片,排阻,排容,小零件吗?
2、普通的2000W风筒,能焊IO,IC,BIOS芯片,排阻,排容,小零件吗?
3、焊小电阻,小电容,是不是不能用风枪,只能用烙铁?
4、焊IO,拖焊一般选用什么锡丝和多少W的普通烙铁?
5、一把安泰信852D风枪能焊南桥吗?
芯片

网友:
第四点、不方便用焊台的话,搞个黄花的恒温烙铁也行,906,905,929啥的都行,有防静电接地,自己换个合适的头,也能对付用。:)

网友:
4、当然是买好的焊锡了,基地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