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1G DDR400奇怪故障

楼主(2009-02-08):
我有两根1G DDR400的内存,不知道是什么品牌,颗粒上也没有见过,现在的故障都是可以正常亮机,就是不能进系统,启动很慢,并重启,用内存测试软件测试,不能正常测试,一闪就重启了,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颗粒也加焊过了,
重启

网友:
看一下颗粒边上有无电阻电容损坏或者拖落!
这种情况一般是内存颗粒损坏造成的。